要善于在工作中总结经验

楼主(2012-04-24):
我公司一台机床以前老是报警2061,总是无法解决,厂家来人后找到原因是对刀仪年久线圈短路。他把一K参数23.6改成0就好了。

这次机床ATC门也是老化,发生故障撞坏了它边上的一个接触开关,而导致机床无法工作。我回想以前厂家的操作,把接触开关的两极接点通,找到它的触点X5.4在梯形图里,找到X5.4里有一K参数22.5,我就度着把22.5改为0,居然机床能动了。

让我真的好高兴。

网友A:
你咋知道那个开关在X5.4啊。

网友:
触类旁通呀

网友:
佩服!相比楼主我是不是太懒了,机床有一点问题我就打电话找师傅来维修,现在想想真浪费啊,特别气愤的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师傅,能把你本来问题不太大的搞成彻底无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知道那个开关在X5.4啊。

把此开头的两极来回不停的接点通,同时在机床里看是哪个点有变化,

网友B:
你这个办法也太笨了,打开开关盖里面有线号,只要对着线号找很容易的,

网友:
还可以啊,就得在工作中总结啊

网友:
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屏蔽掉报警可能带来致命的意外。
乱搞要出事的。
以前一个客户屏蔽掉流量报警,直接导致导轨报废,换,花了3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办法也太笨了,打开开关盖里面有线号,只要对着线号找很容易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明天去看看,谢谢你了,希望你在此多给我这样的信息,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了,接触开关哪有盖啊,

楼主:
我只是一个操作者,我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我觉得那个开关的作用只是告诉一个信息:门关好了吗?这也是我敢这样作的缘故。

网友:
直接把门上的那个开关绑住就可以不用关门了

楼主:
能绑的只能是操作门,换刀门怎么可以绑?

网友:
向你学习啊,机器有毛病了我是找师傅修的

网友:
触类旁通,聪明!!

网友:
那就顺着线走肯定有接线端子接线端子上有线号,然后在看说明书线号是干什么用的,说明书上都有线号解释,输入的一般是X信号,输出是Y信号,

楼主:
不想和你们这些地人才闲扯,都懂

网友:
高见,人才的成长就是这样。

网友:
所以机床出问题 还是先跟师傅学 后面自己看自己分析 解决

网友:
同意上面的,治标不治本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