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振摆超差

楼主(2012-04-24):
如图,滚压图示螺纹,在滚丝机加工过程中,以前后二端的光杆作为前后支承,
用前后中心套筒定位。图示要求为有效螺纹部长度大于65mm,实际加工过程中
滚轮厚度约为80mm。

     在加工中出现如下情况,少量产品螺纹部的一端弯曲或二端弯曲。振摆大约0.15-0.20mm.
多数产品振摆支二端,测量中间振摆为0.04-0.06mm.
振摆大的是怎么产生的?

向各位请教。

楼主:

以上我实际测量时采用的二种方法。A方式测量多数产品振摆都在0.04-0.07mm;

B方式测量时正常产品振摆在0.05-0.11mm,可是操作者在一天晚上加工的产品用B方式测量时,

振摆达到0.15-0.20个别品达到0.5mm,此种不良率高达60%。

请各位分析此种情况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用铲磨车床做比较好  先把螺纹铲出来 再磨

游客

网友:
还是滚压加工螺纹生产效率比较高,但滚压此工件滚压的压力很大。

网友:
滚丝的时候除了两头,中间没有支撑的吗?80厚的滚轮加工你那段貌似不超过80的螺纹应该不会有偏摆啊。

游客

网友:
是没法加支撑还是没加支撑?滚丝的时候应该是加支撑的。
滚丝前后二端支承,中间没有支撑。

网友:
你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吗 我觉得滚丝的话 有10丝以上的跳动都是很正常的

游客

网友:
我们一直是这样作的,滚压的毛坯是无心磨削加工的,公差带为0.01。 我希望螺纹部振摆好一些,螺纹部滚压加工时,都在滚轮内,还要保证三针尺寸。 当然滚压二端允许2-3扣的不完全螺纹部。大部分螺纹滚压的振摆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我实际测量时采用的二种方法。A方式测量多数产品振摆都在0.04-0.07mm;

B方式测量时正常产品振摆 ...

10丝以内正常是可以的 你们中径公差有多少啊 滚丝的用三针测量 那要求有点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丝以内正常是可以的 你们中径公差有多少啊 滚丝的用三针测量 那要求有点高呢

我也认为10丝以内是可以的,中径公差是用三针测量的,三针公差6.39(0,-0.05)
第一个图中有标注的.
    我的问题是加工中有振摆有0.15-0.2mm, 振摆大的有0.50,甚至有弯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10丝以内是可以的,中径公差是用三针测量的,三针公差6.39(0,-0.05)
第一个图中有标注的.
    我 ...

你以前不是都能达到要求的吗 现在工人操作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要不材料的问题也有可能的 或者就是你两边的套筒 中心高变了

网友:
你中间怎么不加托板呢, 哦 刚看了下图 你这个好小 不太好弄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不是都能达到要求的吗 现在工人操作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要不材料的问题也有可能的 或者就是你两边的套 ...

前后套筒的中心高再好好测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后套筒的中心高再好好测量一下。

加我Q 4711 87800 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 4711 87800 探讨一下

单位不让上QQ,晚上工作之余再交流吧!工作时可以上MSN。

网友(2012-12-19):
滚压中间有支撑板支撑,需加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