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淬火齿轮的硬度与接触疲劳强度关系,请教

楼主(2012-04-24):
看到一份齿轮设计的说明书,45钢,分度圆直径在150~250mm之间,齿宽在65mm左右,要求表面淬火,一件40HRC、一件44HRC。进行表面接触疲劳强度计算时,在表中找不到该硬度对应的强度极限,在图中可见到在那个硬度范围,是空白的。看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将MQ那条线延长了后选取对应值的。然后再看弯曲疲劳强度的计算,也是延长了选取对应值的。对此,我有几点疑问:
1.图上本来没有对应关系的,将它延长了,合适吗?为什么那个硬度范围是的表面接触极限是“空白”的?是不是表面淬火一般可以达到比较高的硬度,即图中的,50HRC 以上?
2.设计时是不是一般按照中等热处理质量选取有关数值,即图中的MQ线?

网友:
学习下 研究研究

网友A:
你可以看看I型裂纹扩展过程,看看断裂力学中以为裂纹的相关计算内容,再看看疲劳寿命理论。这样算一般场合可以用,只是不太精确。最近身体老是不舒服,没有精力给你详细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I型裂纹扩展过程,看看断裂力学中以为裂纹的相关计算内容,再看看疲劳寿命理论。这样算一般场合可 ...

额,又惊动版主了。
我完全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啊!正在研究了。我有点疑问,我那个问题,有这么深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又惊动版主了。
我完全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啊!正在研究了。我有点疑问,我那个问题,有这么深奥吗 ...

表面接触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没有搞明白,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人搞明白。我先前说的是针对弯曲的。表面接触是一个综合受力的问题,还有裂纹类型也不同,起裂机理可能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接触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没有搞明白,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人搞明白。我先前说的是针对弯曲的 ...

感觉你把我的问题想复杂了。我那张图是从有关齿轮设计的书上截出来的。
      如果表面硬化一定会超过图中曲线的最低点硬度(约51HRC),则说明那张图中的硬度与接触强度的关系没问题。但是我们按表面接触设计齿轮时,用了超出那张图所示的硬度(低于51HRC),接触强度怎么取?(弯曲强度取值也存在这个问题)要是不能取值,则说明‘表面淬火至40-44HRC’是设计错误。
     应该不会是设计错误。所以我猜这个接触强度存在两种取值可能:一是按图中红线所示,作延长线取值,如40HRC对应1080MPa;二是,在MQ线的起点(约51HRC)处作水平线取值,如40HRC---51HRC都对应1160Mpa。
     昨晚我在网上也见到一个人说,图纸要求表面淬火40-45HRC,结果一淬火,硬度到了55HRC。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人用过40-50HRC硬度的齿轮,知道那个值怎么选取,因此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有人现身说法,把那个说明白,我这个问题基本就算解决了,你说的那些,我觉得那是深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把我的问题想复杂了。我那张图是从有关齿轮设计的书上截出来的。
      如果表面硬化一定会超过图 ...

我知道你是从机械设计书上截取的,机械设计书又是从标准上截取的。只能告诉你这个恨安全。至于那片空白,应该是是因为没有测试数据。而且对于接触强度,在滑差较大的情况下,用书上的数据结果相差个十倍八倍的也很正常,我看过别人公开发表的数据,清华大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把我的问题想复杂了。我那张图是从有关齿轮设计的书上截出来的。
      如果表面硬化一定会超过图 ...

你是什么材料,如果是40Cr,那个硬度调质就可以达到

游客

网友:
身体很不舒服,大脑很乱,暂时不回答问题了,免得误人。
写错了,我又查了一下,确实是淬火
谢谢。45钢正火或者调制的时候,硬度是HRC40到45
45钢。帖子里说了。看来版主身体还没好,要保重啊!在这里,只有版主最关心我的帖子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从机械设计书上截取的,机械设计书又是从标准上截取的。只能告诉你这个恨安全。至于那片空白, ...

原来关于齿轮这一块还有这么多。之前我一直在想,高深的我弄不明白,但是基本的我得弄明白吧,现在看来太天真了。 像齿轮这么重要的零件,发展这么久了,居然有这样的空白,真是难以想象。今天早上看到老鹰将这个帖子加精并推荐,难以理解。现在只能苦笑。你手上有那个“清华大学的数据”吗,我也想看看,不知道可不可以?谢谢!
此外,我还想版主请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图纸要求齿轮表面淬火40-45HRC,结果一淬火,硬度到了55HRC。像这种情况,怎么补救?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对齿轮传动会有什么影响?

游客

网友:
晨光大侠可以透露一下解除疲劳的计算方法吗?
45含碳量较低钢淬火到HRC55以上很困难,一般要高频淬火。如果硬度淬高了回火回下来。接触疲劳强度可以查表,也可以用公式计算。
是一篇论文,我忘了放在哪了,如果找到我就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关于齿轮这一块还有这么多。之前我一直在想,高深的我弄不明白,但是基本的我得弄明白吧,现在看来太 ...

热处理这一块我实际经验不行,你看看从温度还有淬火冷却液上下手吧

游客

网友:
哦。其实我也不懂热处理,就随便问问。

网友B:
表面淬火的硬度值一般在MQ线段之间。你向低端延长的话,表面淬火这种热处理方式不适合这种硬度。同样,向高端延长的话,这种热处理方式一般也达不到那么高的硬度。
可能你的热处理方式选的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淬火的硬度值一般在MQ线段之间。你向低端延长的话,表面淬火这种热处理方式不适合这种硬度。同样,向高 ...

通俗一点讲,你想比MQ线软也软不下来,想比MQ硬也硬不上去!呵呵!

网友:
我正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淬火的硬度值一般在MQ线段之间。你向低端延长的话,表面淬火这种热处理方式不适合这种硬度。同样,向高 ...

我看书上说,45钢调质后表面淬火的硬度为40-50HRC,但是看本帖那个图,它那个硬度一下子就窜到50HRC去了。这居然是同一本书,真不知道用这本参考书那些人怎么设计硬齿面齿轮!

网友(点评):
之前居然没发现这个。真有趣

网友:
通过这个贴学习了好的知识,谢谢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说,45钢调质后表面淬火的硬度为40-50HRC,但是看本帖那个图,它那个硬度一下子就窜到50HRC去了。 ...

要靠积累。书上讲的很多地方非常值得商榷。看权威书籍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靠积累。书上讲的很多地方非常值得商榷。看权威书籍要好一些。

前辈说的是。我那本参考书可能过时了,是濮良贵60年编的机械设计,到现在虽然是第八版了,不过仍然有些显而易见的错误。由于底子薄没积累,现在只能被书牵着走。不知权威的书籍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书有哪些?哪方面的都行,前辈能否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