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锥度 7:24 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

楼主(2012-04-25):
最近整理公司的图纸,机床主轴以及主轴刀杆的专用锥度 7:24 是怎们加工出来的 ?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我们这里做是先车后磨

游客

网友:
磨应该是研磨,不是简单的磨,因为都有公差,所以要研磨!

网友:
肯定的说最后一道工序是精磨

网友:
这个车和摸就可以搞定了的,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做是先车后磨

我说的有点简单了,我说的是精磨,

网友:
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