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运转的圈数,可正反转,PLC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2-04-25):
本人对电气是个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高人。

我想控制电机运转的圈数,可正反转,除了PLC外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圈数可根据需要调整。最好能给个简单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变频器应该可以做到,电梯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利用变频器的高速计数和直流制动等功能等可以做到。

网友:
在电机轴上安装霍尓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等用计数器控制圈数

网友:
变频器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很好楼主抛砖引玉

网友(2013-01-10):
采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