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电磁溢流阀有什么区别? 请教

楼主(2012-04-25):
   小弟在此请教,这是油研的电磁溢流阀,这两种电磁溢流阀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楼主:
询问销售的,说在使用中基本没有区别,还有中位机能是2B2的在内部是如何实现卸载的

网友A:
机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看你怎么用,需要哪种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看你怎么用,需要哪种最好?

   能不能举例说明下啊,我翻开资料,也没找到,资料里面的电磁溢流阀上的电磁阀都是二位二通阀,,谢谢

网友(2014-04-25):
换向阀的电磁铁和弹簧没画出来啊,应该是一个常开的一个常闭的吧

网友:
一个是得电卸载
一个是得电保持,断电卸载

网友:
电磁溢流阀只有常开和常闭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