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结构改进了一下,高手们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2-04-25):
一、改进前的结构

此结构用锥齿传动,轴承用的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在设备试验的过程中,轴承座子跑位,轴承在装配过程中游隙不好调。
锥齿的受力关系如下: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能改轴。为了能使轴承能调一定的间隙,最后改成如下结构。

二、改进后的结构

放大看

最后为此种结构,大概结构如下

轴承座子底板加大,并加加强筋,轴承的安装方式与前面的机构相反,并在轴承内圈加法兰,用三个螺钉调节好间隙后在锁紧。

问题一:不知道此方式是否合理可行,还有无更好的方法。

问题二:像链轮、凸轮、齿轮等传动件和轴的连接方式除了用锥套、胀套、螺钉紧固外还有无其他较好的连接方式。

在此谢谢各位大哥们了。

游客

网友:
此种用顶丝调整轴承间隙的方式,在精密机床轴上(如六轴自动车主轴),可精确调整轴承间隙,调整齿轮间隙更没问题。

网友A:
乍一看图,觉得你这个结构太多此一举了,直接链传动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图,觉得你这个结构太多此一举了,直接链传动不就得了

以前就是链轮传动,链轮在长期运转的过程中不平稳,因为链条太长了,加个张紧链轮好像补起多大作用,在运动中链轮和轴很容易就松了,采用了很多种紧固方式,都用不了多久就松。最后在中间又加了一根传动轴,但成本又上去了。所以就改成齿轮传动。

游客

网友:
材料硬度多少?可否改用花键定位?
键槽和键装的时候是很紧的,但用久了紧固螺钉松了,键槽也变大了,键还磨损了。是不是零件的热处理问题
楼主说的链轮和轴很容易松,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B:
改后怎么感觉那么别扭呢,从图中看传动轴不能有效的控制轴向窜动哦,轴承密封也是问题哦,除非转动轴台阶控制好长度并且轴承座位置要非常精密,轴承反过来用或者条件允许的话采取轴承组合形式是否更好些哦,轴承盖压外环,用垫片或调整螺栓调整轴承和锥齿轮侧间隙,这样既能调整各部间隙又能便于轴承采取有效地密封措施,个人粗见,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主传动为链传动,链轮和齿轮做成一体,然后轴上加齿轮,齿轮与齿轮啮合,你这样的锥齿轮成本太高

网友C:
既然以前用链传动,说明转速不高,可以考虑将轴一分为二,中间用联轴器或者端面齿离合器的结构,装配方便,两处锥齿轮的啮合状况也好调整,只要轴承座有点调整空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后怎么感觉那么别扭呢,从图中看传动轴不能有效的控制轴向窜动哦,轴承密封也是问题哦,除非转动轴台阶控 ...

的确是,在装配的时候是座子配做轴来装的,因为是才设计出的机器,第一台有很多问题,现在就在改,后续就得好好优化下结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以前用链传动,说明转速不高,可以考虑将轴一分为二,中间用联轴器或者端面齿离合器的结构,装配方便, ...

很对,我们第二台设备就采用的这种方式,但第一台设备由于客观原因,改轴不方便,所以只能在座子上想办法。如果能改轴就好解决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个人觉得轴承还是不要改原来方案的方向为好。粗见!

网友D:
最后一幅图的轴承内外圈是被锁死的吗?这样轴承不是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吗?

游客

网友: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幅图的轴承内外圈是被锁死的吗?这样轴承不是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吗?

没有哈,有螺钉调节。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2轴间距多少呢,2米内可以考虑用同步带传动啊。
另外如果要顶轴承的话,直接用螺钉顶轴承内外圈不好,最好是用个环顶,螺钉顶环,这样受力均匀。

网友D:
这样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吗

游客

网友:
谢谢,内圈被轴带动后,内圈和外面的端盖的确有摩擦。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
是的,这样安装都不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吗

谢谢  有道理

网友:
滑动轴承,很不错。

游客

网友:
内圈被轴带动后,内圈和外面的端盖的确有摩擦。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网友:
一个荒唐的结构
1 伞齿轮有用紧定螺钉来承担轴向力吗?可能开始就是齿轮轴向位移了。
2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没有定位在轴肩上,轴承有作用吗?
3 你的方法越改于荒唐,3个螺钉能将座调平?
建议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或相关基础书。

游客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此结构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希望能在大家的帮助下发现。

网友:
把圆锥滚子轴承反过来,内圈靠在轴肩上,外圈位置做上微调整还差不多

网友:
轴承还是不要改原来方案的方向为好

网友:
轴承不能压里套,只能压外套。如果轴承跑位,轴细的话可加卡簧,粗的话加半环固定

网友:
赞一个!学习中!不过还是我看的不太仔细!

网友:
支持一下赶快

网友:
建议楼主在两个伞型齿轮后面垫波浪型弹性垫圈,这样齿轮配合就能自动配合间隙。

游客

网友:
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
长轴不适用单侧止推方式

网友:
我觉的这样不好,首先轴承本身是一个需要精确定位的零件,你这样反过来用他来定位调节轴,这样使用本身对轴承不好,你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定位问题,就是因为位位不准才会产生间隙或紧凑,你应该想想怎样才能把相啮合的二件活定位准了.而不是想办法来弥补这个定位不准问题.

网友:
伞齿两边都有轴就不受轴向力,轴承用带座轴承就可.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看行不行!你那个结构有问题~

网友:
这个结构会造成轴的窜动。

网友(2012-06-25):
仔细看了半天才弄明白,楼主改进的方案结构有很大问题。

你只要看一下锥度辊子轴承使用实例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结构,这是前辈们早已经解决的问题呀。

原来的结构是对的,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真想把锥度辊子轴承反着用也是可以的,但反用锥度辊子轴承后,你的中间的轴肩应该就没用了,要在轴上固定短套靠住轴承内套,而不是弄到座上。你的错误不是结构错误,是概念性的错误。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的轴承座打没打定位销呀!!如果没打的话,调整好位置和间隙,打好定位销,再用。原来的结构就没问题,不要乱改。没有定位销的话,伞齿轮的轴向力会使轴承座移动的,如果有定位销,原来的结构也不应该有轴向窜动,除非销子被切!

网友(2024-11-0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