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工程图中主画一个剖面图?

楼主(2012-04-25):
零件转成工程图以后,只需要一个剖视图就可以把视图表达清楚了,怎么把另一个视图去掉呢?

网友A:
可隐藏可删除,右键点击视图可选。删除时注意选择不同时删除附属视图(比如剖视图)

网友:
右键中有相关快捷命令…找找,一般不用solidworks做工程图,导出到autocad那里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隐藏可删除,右键点击视图可选。删除时注意选择不同时删除附属视图(比如剖视图)

嗯,隐藏的方法可以的,谢谢了。删除怎么都是一下子两个图都删掉了,没有不同时删除的选项。

游客

网友:
剖视线所在的图确实不能删,被投影的图可以删,那个可以有选择,是我记错了。

网友:
SW 出图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