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一不锈钢盖子,但焊出来变形

楼主(2012-04-25):
本人做一不锈钢盖子,750*750mm,中间开圆孔200mm,圆孔焊加高片25mm,但焊出来变形,应该如何做才不会变形呢?希望高手来作答。谢谢,在线等答复。。

网友A:
先在薄板上,在对角线压一道浅浅的加强骨,再开口焊接,这样就不那么容易变形啦!请看照片

游客

网友:
漂亮,

楼主:
师傅,如何已经焊好了一个,变形了,那还能改吗?

游客

网友:
已经变形了的,靠钣金的方法很难校正的,要么加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薄板上,在对角线压一道浅浅的加强骨,再开口焊接,这样就不那么容易变形啦!请看照片

这个是用模具压的还是折弯机折的,或者是在转塔冲上面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模具压的还是折弯机折的,或者是在转塔冲上面弄的?

是折弯机上折出来的

游客

网友:
对!轻轻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折弯机上折出来的

我怎么看着这个有个弧度啊,莫非是视觉问题?

网友:
首先是盖四周还是要翻边的,再就是焊圆的时候,不能从一个起点一起焊到终点,先对对称地点焊上,再对称地分段焊。还要用湿毛巾立冷却一个。有条件压的要压住平板,或是在圆四周先焊上几个加强筋。焊好25的边后再打磨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如何已经焊好了一个,变形了,那还能改吗?

可以采用激光焊接,热变形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如何已经焊好了一个,变形了,那还能改吗?

外观要求很高的话就没法改了,如果板料较厚,要求也不是好高的话,反复敲打焊点可其本修复。

网友:
用磁铁压住,分段点焊,快速降温

网友:
中孔要是冲压,变形就小

网友:
做套工夹具就可以不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