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短了能再锻长点吗?

楼主(2012-04-25):
我们公司有一种轴加工后的长度为1760,而现在有两根下料至有1740,现在想将两端锻打至1760,能行吗?需要注意什么?(两端面加工后的外圆为Φ175,长195,连着的轴径外圆Φ190,长295,下料的外圆为Φ220。)谢谢。

网友:
你们怎么用那么大的料来下啊

网友(点评):
两端的外圆是那么大,中间还有一段最大外圆210,所以用220的料

网友:
锻打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两头电焊接长、以前长干这事

网友(点评):
本来也想焊的,可是客户比较挑剔所以想锻打,好锻吗?锻时要注意什么?我没接触过锻打,不是很了解。

网友:
那直接打两头就行了

网友:
长杆件不是很好锻、也就注意不要锻歪

网友:
1,中间还有一段最大外圆210,所以用220的料 -----如不重要的话,可以另拼焊上去,省料省工时
2,如果此轴本身就是 :锯--锻打   那料肯定不够的.      如此轴是     锯---车    那是可以的
3,根据轴的受力分析来确定是否可以拼接长度

网友(点评):
我们原先也是考虑的焊接,可是用户比较挑剔,所以否决了,现在就是因为短,所以想将两端锻长点在车。

网友:
传张零件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