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挤压效果如何?

楼主(2012-04-25):
有人用过内孔挤压吗 ?大家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内孔能保证多少公差?

现在又39的孔 -0.02  50长 ,不知道用内孔挤压刀具适合不适合,孔是盲孔 ,不是通孔。

网友:
挤压的效果可以到达0.4~0.8的粗糙度,公差保证,需要经验。
盲孔应该留有退刀槽。

网友:
挤压的切削量只有几个缪  镗到尺寸后在挤压。 最好有退刀槽。

网友:
我厂里几乎都是加工类似的孔。

关键是用好刀,设备倒是其次。

可以考虑找刀具厂定制刀具,盲孔、通孔都差不多。只是盲孔多退刀槽。

刀具名称:挤铣刀。一般刀具厂都能做。价格不是很贵200-300之间。一般6级公差的孔都能加工。

网友:
挤压主要是考虑到粗糙度,不知0.3能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