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钣金冲压的最小曲率半径必须大于板厚?

楼主(2012-04-25):
高手 解释一下,为什么钣金冲压的最小曲率半径必须大于板厚,钣金工艺手册上显示可以做到比板厚小的

网友:
木有为什么,只是安全使用的条件。

安全使用的条件不意味是极限条件。

网友:
自己可以实践一下,会有收获的,1MM板按照手册折弯、冲压应该没问题,但是厚板(8MM)的在按照手册的参数折弯出来就不一定有效了,会产生裂纹等缺陷,比如火车油箱钣金拼焊的,火车运行后产生振动,钣金有缺陷会出现漏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