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螺纹不走刀

楼主(2012-04-25):
今天车螺纹时有卡卡的声音,然后就一直这样无法加工,普通的走刀可以,请问这是什么位置的坏了。进给箱的问题还是别的。急等加工零件??

网友:
如果丝杠转动的话最有可能是走刀箱内  销子断了,导致拨叉不能到位

网友:
机床的开合螺母和丝杠间有问题

网友:
1丝杠连接套的保险销断了
2开合螺母调整不合适或开合螺母磨损严重。

楼主:
已经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