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加工才好

楼主(2012-04-25):
数量5000件,一个月的活,我是超级新手,用车床加工内孔后发现不光滑,一道道的圆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东西要求不是很高呀,车出环来,估计是你的进给太快了,转速又慢,造成的吧。多年没玩机床了,快忘完了的

网友:
退刀时,应将内孔车刀与工件有间隙

网友:
钻应该快一些

网友:
月产5000多件,用普车加工很费劲的,效率也不高,是个赔钱连吆喝都赚不到的活。最好用C1336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一台车一班就行了。如没有,用六角车或带自动钻孔刀架的简易数控车加工,一台机床,两班倒也行。不论用那种设备,加工孔时都得要先粗加工,然后再精划一下孔,才能保证粗糙度和精度。

网友:
这个工件要求太低了,就是粗车的活,那孔就用钻头打一下就行了!

网友:
粗糙度12.5,有什么不好车的

网友:
12.5的粗超度,是允许看到刀痕的。

网友:
“一道道的圆环”,那是钻头不在圆心上,打出来的孔会偏大的,校准钻头吧。

网友A:
看图纸好像可以锯床下料,车一下外圆,钻孔。很快的。

网友:
这个东西太简单啦!

网友:
下料后,热墩后    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好像可以锯床下料,车一下外圆,钻孔。很快的。

我就是用锯床下料,结果锯床出来的锯痕太严重,我的锯床是木工锯。

游客

网友:
太牛了,请问木工锯怎么下圆钢,学习中!!赐教,谢谢!

楼主:
现在我的工序是这样的

1,用锯床下料,出来33mm左右的方子,我这个材料只有方料
2,上车床,用四爪联动卡盘夹持,把方改成圆料,外径达到31.7mm的要求
3,用车床截断材料成28.,5mm长的圆柱(我实验用锯床截断发现表面太粗糙,是我锯床不好吗?)
4,然后用三爪卡盘单个夹持用25.5的麻花钻钻孔出成品。

请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因为不保证月月有活,所以还没上专用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锯床下料,结果锯床出来的锯痕太严重,我的锯床是木工锯。

锯圆钢下料。
我没见识过木工锯,用带锯床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25 直接拉光圆 下料  钻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车是可以的,粗糙度也不高,然后可以钻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