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解惑:关于滚动轴承与滑动轴承的疑问

楼主(2012-04-25):
工作中遇见一结构需要用轴承,当然首先就想到了用滚动轴承,查过后发现安装空间没有合适的,就想改用滑动轴承,对滑动轴承的应用条件及场合没有概念,查了些资料也感觉还是看不太明白,截图如下:
  手册上讲滑动轴承不好做,原来我一直认为滚动轴承不好加工,肯定应该比滑动轴承难做,一直认为滑动轴承,就是个材料特殊点的衬套罢了,以前做手摇转动的轴,都是在轴和孔中间加一个自己加工的衬套,感觉也没什么,同时也深以为滑动轴承高速不适合,毕竟是滑动摩擦,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啊。
  滑动轴承如上图所说的应用场合中有用于转速极高和对轴的支承特别精确的场合,难道那种场合滚动轴承不适用?滚动轴承滚动摩擦应该比滑动摩擦更适合啊我一直这么认为的
  滑动轴承润滑又分流体润滑,非流体润滑,无润滑,会产生何种不同的效果?
  另外再问一个关于润滑的问题,书上都写润滑油会在接触的零件之间形成一层极薄的薄膜,使得两工件不直接接触,如滑动轴承和齿轮传动,这点我就一直想不明白,油膜... 油膜...油膜...!齿轮传递扭矩的时候,难道轮齿因为有油膜的存在就不会接触了吗?
以上是我的疑问,当然要往深里讲学问肯定又大了去了,我就想把上面的疑问解决掉,省的想着就闹心。欢迎大家讨论拍砖

网友:
楼主的疑问也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们共同期待高人的解答。

网友:
有本(机械设计)的书,可以看看,大学的教科书。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
虽然润滑油添加抗压剂,有利于油膜的形成,实际使用中油膜还是存在不断破裂,齿轮还是有凸点会接触的,所以还是要被磨损的。

网友A:
润滑要产生作用必须隔离接触的对象,所以有油膜或者气隙。润滑油本身也是微小颗粒,存在于接触对象表面,同样可以传递力,可以认为有润滑的啮合齿轮表面不直接接触。但是接触面间压力大了也会破坏油膜。所以齿轮表面常见点蚀。有时候会对接触表面的粗糙度有要求,太光滑了反而不利于储油形成润滑用的油膜。
对于极高速的情况,个人猜想是认为滚动体本身的不均匀性会导致滚动摩擦增大,振动增大。因为即使是标准的滚动体,比如深沟球轴承里面的钢珠,其外形也不是绝对的圆,据说这个东西在失重情况下生产是绝对圆的,不清楚现在的生产工艺是怎么样的。既然滚珠本身存在形状误差,自然转速越高,压力越大就越不适合用滚动轴承。同时滚动轴承的点线接触的特点也决定了重载有限。
 个人拙见,见笑哈~

网友B:
在对待问题时,不要用“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样的词语,这些都是经验语言。正如楼主贴出的图片,同样也存在很多经验性的结论,读书时有怀疑,有思考是很不错的。这方面的理论有些比较成熟,有些还很不成熟,建议可以读一些《转子动力学》,《摩擦学(润滑)》等方面的专著,几句话是解释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对待问题时,不要用“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样的词语,这些都是经验语言。正如楼主贴出的图片,同样 ...

清逸仙大侠:

理解你的观点,但不赞同。
机械学远没有到完全量化的阶段。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没有认识或没有完全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机械一线做实际工作的有时只能凭经验办事。

网友C:
转子动力学与摩擦学(润滑)这两门学科都包含了不少假设。

怎么样选择一门理论的假设,本身就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
当然也有全新的领域,谁都木有经验。那就随便假设一个,看看会有啥后果,这就是试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子动力学与摩擦学(润滑)这两门学科都包含了不少假设。

怎么样选择一门理论的假设,本身就是一个凭经 ...

是的,多谢楼上指教。流体力学本来就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发展的,如果这种理论没有指导实践的任何意义,就不会有存在的价值了,但有时候普通的感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是需要某种模糊的或比较清晰的理论作为指导的,说他有经验是因为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某些概念化的认识了,而不是那个“经验”,要是那样,大学也不需要读了,直接去总结经验不就行了。我只是给楼主一些建议,途径而已。。。。不过还是感谢反对的声音。。。

网友C:
LZ

滑动轴承确实很容易把人搞晕。
因为它同时包括了轴承最高端和最低端的东西。

滑动轴承是相对于滚动轴承而言的,按摩擦类型区分。
最低端的产品--比如家里大门上的铰链,它也是一种滑动轴承。
最高端的--静压轴承,象陀螺仪上,汽轮机上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对待问题时,不要用“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样的词语,这些都是经验语言。正如楼主贴出的图片,同样 ...

多谢,我找找你说的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要产生作用必须隔离接触的对象,所以有油膜或者气隙。润滑油本身也是微小颗粒,存在于接触对象表面,同 ...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滑动轴承确实很容易把人搞晕。

多谢大侠,我找找静压轴承的资料,看看能不能更深入的理解一下

网友(2012-06-21):
两位关于理论和经验的争论是很有价值的话题。在能寻找到理论支持的前提下要用理论,一时找不到理论支持,只好先做起来,注意记录数据,这就是经验,但还是不断假设并寻求理论解释。没有理论做不好;没有经验无从理论。

网友(2013-05-07):
长见识啦

网友(2014-09-15):
以前觉得滑动轴承属于彻底的低端,现在看来多么好笑。
“”中国静压、动静压水平真有这么强悍吗?  TT杜蕾斯TT写的“虽然看了,但是没觉得什么。这方面的信息也是选择性的屏蔽,看来经验、感觉对机械来说有时确实不能一味相信,特别是对某个知识没有足够的认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