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拿螺钉和销固定住蜗轮?搞不明白

楼主(2012-04-25):
为何拿螺钉和销固定住蜗轮,搞不明白。

网友A:
楼主可否把全图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把全图发一下?

您好,在这里,这是网上的一张摇臂钻变速箱的装配图

网友:
涡轮是用铜套镶在铸铁心上的不是直接倒在上面的用螺丝启动到固定作用,

网友:
这是蜗轮攘在另一个旋转零部件上,是为了制造加工方便和不同材质需要。

网友A:
这个钻床的摇臂是可以旋转一定角度的,注意看图片右上角的标准。把锁紧螺母松开,然后用蜗杆带动涡轮(也就是摇臂,就像你说的,涡轮和摇臂是上到一起的)来实现摇臂的回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钻床的摇臂是可以旋转一定角度的,注意看图片右上角的标准。把锁紧螺母松开,然后用蜗杆带动涡轮(也就 ...

谢谢!

网友(2012-06-05):
同意6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