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板料自动上料,电磁吸盘可否一次只吸一片?

楼主(2012-04-25):
只所以没有用真空吸盘,是因为,板料是冲孔用的,上料前大部分板料上有许多废孔。怕吸不住。

网友:
先排列再吸附啊,有图吗?

游客

网友:
有图在下面,帮忙想想。谢谢

网友:
lz,最好是传个图片上来

楼主:
分层器?谢谢,我不是很了解,马上看看。

楼主:
高手们指点指点呀。上图,就是这样的材料,如果是一堆放到一起,怎么把他一个一个拿出来呀,如果用磁力会不会吸到下面的呀

网友:
最好是传个图片上来

网友A:
有一种磁铁可只吸住一个,第二个就没有磁性。小时候玩过这种磁铁,上网搜搜

游客

网友:
要是有这种磁铁就好了,我询问了下做电磁铁的厂家,他们讲不知道有这种磁铁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B:
lz,最好是传个图片上来

游客

网友:
我不是已经传了零件的图片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板材可以用分层器固定试试。

我都看过了,可是没有一个是吸我这样的花料板的,上面有孔的,因为我看大家都是用真空吸盘的,花料吸不住的。还有就是如果用电磁铁吸,可能会吸几块出来,也我看过白菜大侠说的磁性分层器,与电磁铁一起用不知道可不可以。会不会磁性混乱而吸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磁铁可只吸住一个,第二个就没有磁性。小时候玩过这种磁铁,上网搜搜

谢谢,有这种磁铁最好了,可是我没有搜出来,太郁闷啦

网友:
我有个简单的设想,不知道可行不?

你可以搞个能控制或者设定磁力的,让吸附磁力控制在1张板的重力之上,但又不能克服掉两张板的重力,于是每次只能吸起一张板。。。

游客

网友:
谢谢你,我们现在的方案也是这样,可是每一批板的大小和规格不一样,每种板都要调整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D:
舍得花钱吗?最简单的方式是用泡沫海绵吸盘,推荐Joulin:

游客

网友:
你好,次海绵吸盘是不是也用真空,类似于多个独立的真空吸嘴?
真心感谢,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谢谢你

网友:
板材分离的话推荐选择Brodd,通气即可,钢板、铜板、铝板、塑料板、石板、玻璃板、木板等都可以实现分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这种磁铁最好了,可是我没有搜出来,太郁闷啦

Joulin泡沫海绵内部结构图可以参考一下:

采用真空发生器,专利真空腔室,真空海绵对应每个孔位带单向阀,确保独立密封。

游客

网友:
谢谢你,非常感谢,价钱还知道呀?

网友:
价格同幅面尺寸相关,虽然价格不菲,但保证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最好是传个图片上来

总有些搞笑的问题让人头脑发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舍得花钱吗?最简单的方式是用泡沫海绵吸盘,推荐Joulin:

好东西啊。。。。。。。。。

楼主(2019-01-26):
可以,只要计算好板的重力就可以选择吸盘的 载重。如果板很薄就要用磁性分离器

网友:
估计不行,有悬浮式吸盘可以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