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

楼主(2012-04-25):
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1.8+0.1和4+-0.1?谢谢!

网友:
是数控做的吗可以用程序来保证的

网友:
貌似卡簧槽或密封圈槽!要求不高可进行功能检查,安装如需要装的东东!楼主+/-0.1这么大的公差基本加工出来是没得问题。

网友:
可用孔槽宽度弯头深度游标卡尺测量

网友:
还有一种是可以测量内沟槽的卡尺  我也用过

网友:
可以做专用检具

网友:
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  010-85865481转825

网友:
四楼说的对,我们就用这样的检具。

网友:
应该是剖面测量测准确,量具一般找不到那个角的,只是大概测一下还行

网友:
如果不是全检,或者抽检不多的话应该是剖开最好,如果需要检测的比较多就用卡尺好些,做专用检具应该是比较有难度。

网友:
孔径测量仪就可以。

网友:
卡尺卡卡就可以了,带沟的那种

网友:
4楼的孔槽宽度弯头深度游标卡尺可以测量

网友:
专用卡板适用与批量生产用,切片投影适用于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