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压阀能减小压力波动吗?

楼主(2012-04-25):
请教:减压阀能减小压力波动吗?

网友:
严格的说不能,减小压力波动应选用脉动阻尼器之类的。

网友:
原则上是可以的

网友A:
应该是不可能的,一次侧压力波动的时候,二次侧压力也会跟着波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可能的,一次侧压力波动的时候,二次侧压力也会跟着波动的

我想了解能不能减轻压力波动

网友:
波动如果指的是频率,不会减小。如果是峰值的大小答案是会的。

网友:
效果不明显,

网友(2013-11-06):
在试验台上看,只有在系统压力小于减压阀额定压力时会出现波动。例如:减压阀额定压力为25公斤,系统进口压力为20公斤,此时减压阀压力随系统压力波动。若系统压力10Mpa,则减压阀出口压力稳定在25公斤。

网友(2015-06-17):
减压阀是靠出口压力的闭环反馈实现减压的,理论上基本不受上游压力影响。所以能过滤入口压力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