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加工工艺

楼主(2012-04-25):
献给初学者得一些资料
操作者必须熟悉加工中心操作使用手册和机床性能,并经过有关立式加工中心的理合实习培训,通过考试及格取得上岗证,才具备操作立式加工中心的资格。
一、        开机请准备 :
1机床在每次开机或机床按急停复位后,首先回机床参考点,使机床对其以后的操作有一个基础位置。
2装夹工件
3工件装夹前要先清洁好各表面,不能粘有油污,铁销和灰尘,并用挫刀去掉工件表面的毛刺
4装夹用的等高铁一定要经过磨床磨平个表面,使其光滑 平整 。码铁 螺母一定要坚固,能可靠的夹紧工件,对一些难装夹的小工件可直接夹紧在虎钳上。
5机床工件台应清洁干净,无铁销 灰尘 油污。
6垫铁一般放在工件的四角,对跨度过大的工件须要在中间加放等高垫铁。
7根据图纸的尺寸,使用拉尺检查工件的长宽高是否合格
8装夹工件时,根据编程作业指导书的装夹摆放方式,要考虑避开加工的部位和加工中刀头可能碰到夹具的情况。
9工件摆放在垫铁上以后,就要根据图纸要求对工件基准面进行拉表,工件长度方向误差小于0.02MM,顶面X   Y方向水平误差小于0.05MM.对于已经六面都磨好的工件要效验其垂直度是否合格.
10工件拉表完毕后一定要拧紧螺母,以防止装夹不牢而使工件在加工中移位的现象.
11再拉表依次,确定夹紧好后误差不超差
12工件碰数:对装夹好的工件可利用碰数头进行碰数定加工参考零位,碰数头可用光电式和机械式两种,碰当选方法有分中碰数和单边碰数两种,分中碰数步骤如下:
13碰数方法:光电式静止,机械式(偏心式)转速450~600RPM
14分中碰数手动移动工作台X轴,使碰数头碰工件一侧面,当碰数头刚碰到工件使红灯亮时,就设定这点的相对坐标值为零;再手动移动工件台X轴使碰数头碰工件的另一侧面,当碰数头刚碰上工件时记下这时的相对坐标。
15根据其相对值减去碰数头的直径(即工件的长度),检查工件的长度是否合符图纸要求。
16把这个相对坐标数除以2,所得数值就是工件X轴的中间数值,再移动工作台到X轴上的中间数值,把这点的X轴的相对坐标值设定为零,这点就式工件X轴上的零位。
17认真把工件X轴上零位的机械坐标值纪录在G54~G59的其中一个里 ,让机床确定工件X轴上的零位。再一次认真检查数据的正确性。
18工件Y轴零位设定的步骤同X轴的操作相同。
19根据编程作业指导书准备好所有的刀具。
20根据编程作业指导书的刀具数据,换上要进行加工的刀具,让刀具去碰摆在基准面上的高度测量器,当测量器红灯亮时把这点的相对坐标值设定为零。
21移动刀具到安全的地方,手动向下移动刀具50MM,把这点的相对坐标值再设定为零,这点就是Z轴的零位。
22把着的机械坐标Z值纪录在G54~G59其中一个里。这就完成了工件X  Y   Z轴的零位设定。再依次认真检查数据的正确性。
23单边碰数的也是按上面的方法碰工件X  Y周的一边,把这点的X  Y 轴的相对坐标值偏移碰数头的半径就是X  Y轴的零位,最后把一点X Y轴的机械坐标记在G54~G59的其中一个里。再依次认真检查数据的正确性。
24检查零点的正确性,把X  Y 轴移动到工件的边缘,根据工件的尺寸,目测其零点的正确性。
25根据编程作业指导书的文件路径把程序文件拷贝到电脑上。
26加工参数的设定:
N=1000×V/314×D
:N-------------主轴转速(rpm/min)
V--------------切削速度(m/min)

网友A:
注:N-------------主轴转速(rpm/min)这个单位是谁教的啊?

游客

网友:
你确定?rpm已经是转每分钟了,再来个min是什么意思?搞不清楚是怎么教怎么学的。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至少不严谨。
N 主轴转速 没错

网友:
谢了,还是挺麻烦的,书上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
还挺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N-------------主轴转速(rpm/min)这个单位是谁教的啊?

线速度还要人教

游客

网友:
rpm就是每分钟多少转的意思了,rpm/min是什么意思啊?谁教的?

网友:
把程序文件拷贝到电脑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