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数控,屏幕坐标显示小数点后四位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2-04-25):
法兰克数控,屏幕坐标显示小数点后四位是什么回事?希望高手给予知道,应该怎么改?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显示4位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4位有什么问题吗?

正常的应该是三位。我们的事oi-mate的法兰克系统

网友:
如果跑起来电机无异常,那就是单位被误改了,成英制了。这时,打表就能看出来,走的数不对。
检查0000号参数#2位(INI),0是公制,1是英制。
另外,FANUC系统是可以设成4位的(好象MATE不能,没用过),但这要改很多参数,而且不容易被误修改。没改全,电机会狂叫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估计四位没什么影响

游客

网友:
单位不对,编程要相应匹配,不然尺寸不对甚至撞车。

网友:
它显示4位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单位变成了英制了,FUNUC系统变量1004.0是0同时1004.1是1情况下是有4位的,但它一般不用在机床操作上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显示是英制~~另一个是本身就使用了C级最小单位~~

网友:
LZ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公英制应该很好区分,而且进给F值也带上四位小数点了。因为不影响加工所以一直不清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