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3是加工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2-04-25):
          只知道有W1 W2 没听过W3 W3 是加工不锈钢?

网友:
w3是精加工用的

网友:
不只有YW3还有YW4。适用于耐热合金钢,高强度钢,低合金超高强度钢的精加工,亦可在冲击小的情况下粗加工。
加工不锈钢,还是选用YW1或YW2为好。

网友:
谢谢六角车前辈又长见识了

网友(2013-05-27):
看见六角车就长见识了

网友:
适合一般加了硬度的的材料

网友:
W3是有的,比W1/2好。说实话越好的刀片他的功能就超强。比如说你用加工钢件的刀片拿去加工比钢件更软的料或者是铸铁那就是两个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