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铁板铣床加工,请教

楼主(2012-04-25):
如图:Q325铁板 T=16 150*1600

铁板上方铣一台阶。有台普通卧式铣床,最长一次能加工800长。分两次加工。就想请教老师们,用什么方法容易加工,,用什么样的铣刀,最好是要快点的办法,没有什么要求只要铣出就行,没有粗糙度要求。

网友A:
龙门刨,龙门铣,落地镗

网友:
没有大型机床就只可以用万能摇臂铣床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门刨,龙门铣,落地镗

我说了我只有台卧式铣床

网友:
这个就是为卧铣准的 刀杆上装两把刀一刀搞定

网友:
在工作台上两个一样的虎钳就能加工了。

网友:
用两个一样高的台钳就行了,不过我建议你别用立铣刀,用卧式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