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M6X0.25外螺纹,如何提高光洁度?

楼主(2012-04-25):
材料304   M6X0.25外螺纹我用白钢刀和焊接刀都车不光,坛里的高手有车过的没有。请支招,要求一刀完活。

网友:
一刀?粗糙度和精度都不会很好的。

网友:
动力铣头才可以一刀干吧

网友:
转速的一点
超硬高速钢车刀
30度前角

网友:
直接用板牙套丝。。

网友:
螺杆有多长,M6X0.25螺距很小,转速高点,加猪油润滑,用HRC68以上的高硬白钢刀,前角大一点,一刀落,牙尖没毛刺,牙侧面粗糙度可以保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