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组装后,asm文件找不到,而且打不开那些prt文件了

楼主(2012-04-25):
在一次组装后,asm文件找不到,而且打不开那些prt文件了,以为电脑问题,在其他电脑上可还是打不开。。。只会停留在打开文件的窗口,不懂哪里操作出错还是怎么的。。。。请问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
可以打开了。。。。我用的是creo。原来可以打开中文名字的prt,而我的都是中文名字保存的。。。。装配之后所有的中文名的prt就打不开,要改成英文的才打的开,不懂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用的proe5.0吗?4.0及其之前的版本都不支持中文命名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proe5.0吗?4.0及其之前的版本都不支持中文命名文件的

不是。。用的是creo1.0,这比5.0前还是后就不懂了。。。。原来是可以中文命名的,可以打开。。但是刚才装配一次后所有中文prt文件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是creo1.0,这比5.0前还是后就不懂了。。。。原来是可以中文命名的,可以打开。。但是刚才装 ...

creo1.0是proe5.0之后推出的。你自始至终都是用同一个版本的软件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是creo1.0,这比5.0前还是后就不懂了。。。。原来是可以中文命名的,可以打开。。但是刚才装 ...

CREO1.0 是PTC5.0之后开发的,可以支持中文命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O1.0 是PTC5.0之后开发的,可以支持中文命名了。

可是装配过一次后。。。中文的就全废掉了。。。要重新改成英文的才行,很蛋疼了

网友:
我试过了,CREO不支持中文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