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系统报警“刀偏起始”,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25):
今天 车一电极 , 用刀尖补偿, 老是报警 :刀偏起始。应该G02或者G03,报警号034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紫铜棒,头上是一个直径4.5 R2.7的标准圆弧。圆弧要求正0.03的公差。上一次做就是用这样的程序做车来的 。三坐标也检测合格。但是这次在用,不是报警  ,就是出现过切现象,试了好多办法。换 G41 也 不对。第一次用着系统  就上次做这个东东 用了刀偏补偿后以后再想用就没一次成功过老是不对。其他的要求不高我也没再用到刀偏。这个要求有点小高。所以想问问是什么情况。还有就是G76 螺纹循环也是用了一次 以后也不好用了。。说明书也过于简单。以前用的西门子。发那科。三菱  广数,也米见过这样的毛病呢。高手有没有呢。

以下是我精车路径。前边的开粗就略过了。

T0101 M08
M03 S1000
G42 G01 X0  Z0.5 F50
G03 X5.4 Z-2.7 R2.7
Z-4.0
X6.5
X7 W-O.25
Z-40
G40 G00 X100 Z100
m30
有不对的地方忘各位指教。
最后发发牢骚。。
其实一直对国产的系统很不看好的,但是心换的公司条件有限就这家当,慢慢适应了。。每天调试机器都很费脑细胞。问题多多。价廉咋就不能物美呢~~~~~~~~~~~~

网友A:
G1 X0 Z0.5 直接走圆弧到Z-2.7? 圆弧不报警吗?   请问下G03下面几行是续G1的模态吗  我没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 X0 Z0.5 直接走圆弧到Z-2.7? 圆弧不报警吗?   请问下G03下面几行是续G1的模态吗  我没这样用过

呵呵 。我朋友都说 别研究了 一个人太专注了 就很难发现毛病所在。怪不得呢。谢谢哦 。不过 刚才会以了下 G01 Z-40 写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朋友都说 别研究了 一个人太专注了 就很难发现毛病所在。怪不得呢。谢谢哦 。不过 刚才会以了下 ...

机器上是写出来额,

网友B:
G42 G01 X0  Z0.5 F50
G03 X5.4 Z-2.7 R2.7
这个圆弧能走出来?不报警才怪。
G03后走直线的话,一定要跟G1或者G0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2 G01 X0  Z0.5 F50
G03 X5.4 Z-2.7 R2.7
这个圆弧能走出来?不报警才怪。

不好意思的呢  机器上写的是。
G42 G01 X0 Z0.5
Z0 昨晚发表的时候没注意而已  。。。不过今天还是老样子。今天 换到广数系统上去做好了。。对那破系统真的是无奈。。

网友:
G1前面Z0.5那G3 X5.4 W-2.7 R2.7吧前后Z要走3.2了!哪来标准圆!

网友(2014-03-04):
你的程序好像有问题,g0x0.z0.5,后面应该g1z0.f50.g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