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密封垫片总是坏,毛病何在?

楼主(2012-04-26):
我们这有一台20吨矿用电机车上使用的空压机,空压机密封垫片总是坏,换了一个新的,用不了几天就又坏了,请问哪位老师知道毛病在哪里吗?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容易导致空压机垫片坏啊?谢谢!

网友:
恩,这个问题学习学习。。正学习空压机呢。。

网友(2013-03-22):
具体哪个位置的密封垫片,还有使用的哪种类型空压机。

网友:
气泵压力过大,击穿了密封垫,可以调低压力

网友:
用四氟垫试试绝对不会烂

网友(2014-03-12):
为什么不用尼龙垫

网友:
压力大,时间长密封垫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