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Z进给自动加速,改改这个程序能实现吗?

楼主(2012-04-25):
O0100
G90G54G00
G43H44Z10.S2000M03
G98G81X-176.636Y129.451Z-195.R2.F60M08
X-40.6Y78.35
X40.6
X43.871Y132.111Z-210.
X176.61Y129.451Z-195.
X69.638Y543.3Z-179.02
G80
G90G00Z10.
M09
M05
M30

这是我们钻深孔的电脑编程程序,机床是环球的。我想让Z进给自动加速,改改这个程序能实现吗?
如果自动加了,晚上加工顶针就可以不管它了,好睡觉啊。哈哈。

网友:
没看出来不的程序是自动加速的啊!~!~我怎么 觉得只不过是钻的孔深不一样啊~!~!~

网友:
怎麼個自動加速法?

网友:
什么个意思啊??????

网友A:
没看明白,啥叫“自动加速”?
另外这是多大的钻头啊,s2000,f60,好奇怪的参数。

网友B:
()

O0012;
……

#1=0;
#2=100;
WHILE[#1LE#2]DO1;
N1Z-#1F[#1*2];

#1=#1+1;
END1;

……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我分析哈我的程序;
进给为Z想值得2倍,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在定义个#3=#3+Kr(#3已定义),Kr为每次自增的值,等等方式!
当Z为-1时,进给为F2.;
当Z为-2时,进给为F4.;
当Z为-3时,进给为F6.;
……
当Z为-100时,进给为F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我分析哈我的程序;
进给为Z想值得2倍,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在定义个#3=#3+Kr(#3已定 ...

这样编程有意义吗,就这样钻孔一个孔要多少时间才可钻好

游客

网友:
这个只是表达个意思,后面的扩展自己搞啥,不可能我给你写的你都直接用了吧!
这个只是表达个意思,后面的扩展自己搞啥,不可能我给你写的你都直接用了吧!

楼主:
6楼的写的是宏程序。加工水孔时我们有用,

注明下,机床是枪钻(深孔钻),专门加工深孔的,主要加工模具运水,顶针,机械活的油路等等。

我要的结果是上面XYZ坐标不改动,改动其他让Z移动速度自动增加。比如0至负7MM为每分钟进给30。7至最后需要加工的深度(Z)为90MM每分钟。

我们加工运水用的是宏程序,XYZ坐标都是手动添加的,这个能够实现。但加工模具背面顶针的时候,用电脑编辑出来的程序就不能自动变Z进给速度,我需要让他自动加速,降低工作强度。

有那位高手帮忙下,帮想想。谢谢

游客

网友:
还是有明白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6楼的写的是宏程序。加工水孔时我们有用,

注明下,机床是枪钻(深孔钻),专门加工深孔的,主要加工模具 ...

機床里的固定循環可以理解為官方宏程序,他沒給你留的參數你打不了,要改只能到固定循環程序本體裡去改,這樣不如另寫個宏程序,不過我看你的描述,可以不用每刀變速,你可以把長孔分成多段,每段打不一樣的S和F,你覺得這樣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啥叫“自动加速”?
另外这是多大的钻头啊,s2000,f60,好奇怪的参数。

好朋友,这是枪钻。刀杆一般都有一米以上,所以转速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床里的固定循環可以理解為官方宏程序,他沒給你留的參數你打不了,要改只能到固定循環程序本體裡去改, ...

G0 G90 G54 Z10;
X0. Y0.
M10;
G4 X1;
M08;
S2000 M03;
G1 Z1 F200;
G1 Z-3 F20;
G1 Z-5 F40;
G1 Z-7 F70;
G1 Z-9 F120;
G91 Z3 F2000;
M05;
M09;
M11;
G0 G90 Z10;
M30;

是这个意思吧?这个适用于手动添加坐标。
我们是电脑编程。电脑捕捉的坐标。我想让电脑输出的坐标加工的时候也能自动加进给量。

楼主:
%

O0001

#100=54

G65P9000H#100Z10.S2600M0.6T1

G66P9200Z-705.R3.F30

X-33.Y-62.3

G67

M30

G66P9200Z-25.R3.F30

X193.Y-56.35

G67

楼主:
%

O6200([A-00]GUN DRILL DRILLING CYCLE)

IF[#9EQ#0]GOTO9001

IF[#9GT100.]GOTO9001

IF[#18EQ#0]GOTO9001

IF[#26EQ#0]GOTO9001

IF[#26GT0.]GOTO9001

IF[#26GE#18]GOTO9001

IF[#8EQ#0]THEN#8=0.4

IF[#8GE1.]GOTO9004

IF[#17EQ#0]THEN#17=7.

IF[#17LT7.]GOTO9004

#24=#5001

#25=#5002

#27=#18

WHILE[#101EQ0]DO1

G4X1.

GOTO99

END1

#1=#5003

WHILE[#101EQ2.]DO2

#26=-#110

#18=3.

M10

M8

M3

G90G1Z#18F500

G1Z#26F#9

GOTO11

END2

M10

M8

M03S300

WHILE[#18LT0.]DO3

G90G1Z#18F1500

M03S2000

G1Z[#18-10.]F[#9*0.5]

GOTO10

END3

WHILE[#18GT0.]DO1

M03

G90G1Z#18F500

IF[ABS[#26]LT7.]GOTO10

G1Z[#18-2.]F#9

G1Z-#17F[#9*#8]

GOTO10

END1

N10

G1Z#26F#9

N11

M5

M9

/M11

G0G90Z#1

M11

G4X1.

N99

M99

N9001

#3000=1(ARGUMENT HAD NOT BEEN SPECIFIED)

N9004

#3000=4(UNSUITABLE RANGE/CYCLE DEFINED)

%

网友:
引用 楼主:
G0 G90 G54 Z10;
X0. Y0.
M10;

我的意思是固定循環時一個孔分多段
比如G98G81X-176.636Y129.451Z-195.R2.F60M08
拆成G98 G81 X-176.636 Y129.451 Z-30. R2.0 F60 M08
Z-70. F80
Z-100. F100
.
.
.
打個比方,參數不對勿怪,當然如果能編寫宏自行運算就最好了,一勞永逸,你看如何

网友:
不知道你的床子是什么样的 我做GSK980的  在980系统里有轴向粗车循环或径向循环后跟一个精车循环 两个循环可以定义不同的进给速度互不影响 将7到代加工长度定义为精车余量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独立的进给速度 不知道楼主的系统有没有类似的指令  呵呵只能想到这样了

网友D(2013-01-31):
我有这个程序,怎么联系发给你?

网友(2015-02-08):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个程序,怎么联系发给你?

朋友你好  我需要这个程序 。能发个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33511998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