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新建库特征,请教

楼主(2012-04-25):
请问,在SW的新建库中“找出尺寸和内部尺寸”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2-01):
同求?解决了吗?

网友(2024-09-11):
1. 您可以指定尺寸为“找出尺寸”。使用“参考”定位特征后,“找出尺寸”允许您编辑库特征的位置。
要将尺寸标记为“找出尺寸”
2. 尺寸标记为“内部尺寸”以在您将库特征插入到零件中时阻止它出现在库特征 PropertyManager。
此可减少不必要尺寸在 PropertyManager 中造成的混乱状况并有助于避免意外更改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