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阻尼张力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4-25):
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想问下磁阻尼张力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这种张力器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对张力的控制与输出的呢?求指点!谢谢。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09814229311.html
说的很详细,但原理图表示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09814229311.html
说的很详细,但原理图表示的不是很清楚

谢谢先。我不能下载,你有下载下来的资料么,可不可以发给我?
luoxiaohui5454@126.com,我的邮箱。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怎么会找不到哪?替你着急,帮你找到一堆相关资料!上传。
重点看上传内容中的第1栏中的磁阻尼张力器的原理图,和第2栏中的电子张力器的磁滞工作原理。
.
祝你成功!
.
syw  12-04-26   02:50
.

游客

网友:
有总工帮助,楼主请及时跟进讨论。

网友C:
发一个电梯用的说明,是同一种东西:
制动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当电梯处于静止状态时,曳引电动机、电磁制动器的线圈中均无电流通过,这时因电磁铁芯间没有吸引力、制动瓦块在制动弹簧压力作用下,将制动轮抱紧,保证电机不旋转;当曳引电动机通电旋转的瞬间,制动电磁铁中的线圈同时通上电流,电磁铁芯迅速磁化吸合,带动制动臂使其制动弹簧受作用力,制动瓦块张开,与制动轮完全脱离,电梯得以运行;当电梯轿厢到达所需停站时,曳引电动机失电、制动电磁铁中的线圈也同时失电,电磁铁芯中的磁力迅速消失,铁芯在制动弹簧的作用下通过制动臂复位,使制动瓦块再次将制动轮抱住,电梯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怎么会找不到哪?替你着急,帮你找到一堆相关资料!上传。

老师,您好!
先谢谢您的帮忙。我可搜索查找的资源太有限了,以前都不怎么经常在网上搜寻这方面的资料,太浪费了。
自从上了机械社区之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可以让自己去充实和学习,得再次感谢您。
平时上班的时候不能上外网,所以每次只能下班晚上的时候上社区看看,没能及时跟进,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电梯用的说明,是同一种东西:
制动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当电梯处于静止状态时 ...

谢谢。这个原理跟磁粉制动器一样。
我现在想用磁阻尼张力器去控制绕丝的张力输出,需要怎样穿行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怎么会找不到哪?替你着急,帮你找到一堆相关资料!上传。

老师,您好!
那个磁阻尼张力器的内部工作原理我明白
我有看过磁阻尼张力器的外部图(实物没用过),外部就一些穿线的导轮
其实我是想问,把线按要求穿在导轮上,如果线与导轮发生相对滑动,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张力控制了?
或者说这装置是怎么通过内部原理来达到外部张力的控制的呢?
有点不懂,请见谅我的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那个磁阻尼张力器的内部工作原理我明白
我有看过磁阻尼张力器的外部图(实物没用过),外 ...

小灰 网友好!
.
将我上次在4#楼处的资料中,第一栏中的磁力阻尼轮原理进行了原理性标注、上传。以加深你的理解。
.
调解...“动磁石”、“定磁石”、“阻尼铁片”三者之间的距离,就改变了阻尼轮“扭矩”的大小。
//................................................................................
实际应用中,当线材张力大时,转动调节旋钮,让阻尼轮“扭矩”变小。
.
当线材张力小时,转动调节旋钮,让阻尼轮“扭矩”变大。
//................................................................................
.
//*****************************************************
将图中的“动磁石”去掉,换成“线性电磁铁”,外加线性功率放大器+传感器+控制器,
就是你要的东西。
.
syw  120427   05:55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原理跟磁粉制动器一样。
我现在想用磁阻尼张力器去控制绕丝的张力输出,需要怎样穿行才能实现 ...

看来你是做绕线设备,这个刚好我做过。就是在原线卷的轴上装上一个制动器,这样就能实现要带动线卷时有一个反制的阻力矩,保证线一直是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做绕线设备,这个刚好我做过。就是在原线卷的轴上装上一个制动器,这样就能实现要带动线卷时有一 ...

其实我不是做这个设备的,只是有这个设备,想在这个设备上做个改善
你说加一个制动器,那这个制动力怎么去量化呢,太小了不行,太大了又拉不动
以前我们就是用一个手动的制动器来给反拉力的,可是这个力不能量化,不可靠才要改进的

游客

网友:
有自动张力系统的,压力传感器+磁粉离合器(气动张力器)+控制器。全自动控制,可自设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将我上次在4#楼处的资料中,第一栏中的磁力阻尼轮原理进行了原理性标注、上传。以加深 ...

老师好!
线绕过阻尼轮,怎么去保证它不产生滑动呢
如果产生滑动肯定对整个张力的控制有影响
或者说导致张力控制就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线绕过阻尼轮,怎么去保证它不产生滑动呢
如果产生滑动肯定对整个张力的控制有影响

小灰 网友好!
.

1、阻尼轮的导线槽轮处的材质是橡胶,摩擦系数大,应该不会产生滑动。
.
2、增大阻尼轮的直径。
.
3、将导线槽处的夹角改小。
.
syw  120428   00:54

网友:
前人种树,后人遮阴!!!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老师好!
我很担心会产生滑动这个问题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那种做灯泡的钨丝,有些比头发还细
另外,我有另一种方案,就是想用一个张力传感器来控制丝的张力
然后把这个张力信号通过程序处理反馈给放丝的伺服马达进行调节
这种方案应该也可以考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精确的张力传感器
因为钨丝很丝,需要的送出张力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是做这个设备的,只是有这个设备,想在这个设备上做个改善
你说加一个制动器,那这个制动力怎么 ...

给个思路:
如果是做光纤的话,光纤出厂有个性能参数,比如能承受的拉力等,实在没有的话还可以用光纤拉力测试仪去测量一下;
如果是其它的线的话以上的应该可以借用。
根据这个拉力,取一个小的值再选张力器。这个选型还要以多和张力器的供应商做个沟通,让他们做个推荐。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8-01-10):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将我上次在4#楼处的资料中,第一栏中的磁力阻尼轮原理进行了原理性标注、上传。以加深 ...

我想了解,学习,请赐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s

能否联系我,我的qq是175613079,有个关于永磁阻尼方面的问题要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线绕过阻尼轮,怎么去保证它不产生滑动呢
如果产生滑动肯定对整个张力的控制有影响

能否联系我,我的qq是175613079,有个关于永磁阻尼方面的问题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电梯用的说明,是同一种东西:
制动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当电梯处于静止状态时 ...

搞不懂是电磁感应还是磁力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线绕过阻尼轮,怎么去保证它不产生滑动呢
如果产生滑动肯定对整个张力的控制有影响

搞不懂是电磁感应还是磁力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怎么会找不到哪?替你着急,帮你找到一堆相关资料!上传。

搞不懂是电磁感应还是磁力作用

网友(2018-04-02):
引用 网友B:
小灰 网友好!
.
怎么会找不到哪?替你着急,帮你找到一堆相关资料!上传。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