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实体仿真: 什么连接方式可以完成这动作?

楼主(2012-04-25):
各位大虾

        Proe实体仿真的时候由一个气缸推一个工件(a)    再有工件(a)推动工件(b)      什么连接方式可以完成这动作?

网友:
链接的地方设置成销钉(链接装配),其余的面的定位用对齐(约束装配)但是要部分约束不要弄成了完全约束,然后在原动件上加一个电机就行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设置机架,就是缺省约束的组件是机架。

网友:
滑杆连接就可以!

网友(2012-09-09):
滑杆连接

网友:
上面说的对

网友:
上面说的好呀

网友:
说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