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车出的轴同轴度正常吗?

楼主(2012-04-26):
我用双顶尖车出的轴,是活顶尖,我打表跳动是上面那数据,这样的数据正常吗,那两边6丝的跳动是否说明一边相对于另一边的同轴度是6丝呢,请高手帮我分析下,我要保证同轴度0.025,怎么保证啊,不想用死顶尖啊,那效率低啊,也保证不了粗糙度啊,这样的数据是否证明我活顶尖不好了啊。谢谢!!

楼主:
有朋友知道的吗,帮忙啊

楼主:
有人说 跳动0.06,即同轴度φ0.03,是对的吗

游客

网友:
两两相较可以这样理解为同轴度=<0.03,这个关键还是你基准的选择

楼主:
帮自己帖子顶出来,希望高手出来解决

网友:
忽略测量时工件的变形,这样打表出来的结果应该是轴的各部分同轴度为0的情况下 各部分的圆度误差为0.06,0.03,0.06。是否超差就不知道了,都有可能

网友:
你的数值应该是圆跳动

网友:
要2只表同时打的,你这样打出来只是圆跳动。
2只表同时打的时候的极差/2,就是同轴度了。

网友:
现在也在困惑中。如果同轴度为零,而两边圆失圆。这个楼上的说法是不是走矛盾啊。

楼主:
应该不是圆度的,圆度那么大,不可能啊,那用千分尺都可测出来了啊

楼主:
另外我补充一下,我的轴中间80,两端轴承位55,总厂700

楼主:
我后来重新修了中心孔,又重车了一根,还是这样,怎办啊。后来我用死顶尖车了,三个地方都没超过1丝,但用死顶尖不行啊,效率低表面也不好。按道理说就算活顶尖不好了,也不是这种现象啊

楼主:
我主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过,以前我用双顶尖车我都没去检测过,以为工艺走对了,就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哪知这次一测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多谢各位的探讨!!

网友:
不行就上磨床吧!

网友:
活顶针简隙过大。换!!!!!!!!!!!!

网友A:
感觉同轴度是默认为都是理想圆之间轴线的同轴程度,如果工件本身就不圆,用圆跳动来测同轴度就一定得不到准确的数值,只是个人理解,请高手指点此想法正确与否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不知道对不、

网友:
用表打一下顶尖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同轴度是默认为都是理想圆之间轴线的同轴程度,如果工件本身就不圆,用圆跳动来测同轴度就一定得不到准 ...

是啊,等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
活动顶尖本身就有跳动,打打表看看。

网友:
要求不高,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