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制品填充机求助或者苏州寻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4-26):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视频发了2次!请版主见谅!视频播放的是我朋友的肉制品工厂的设备。填充机是将现切好的条状的肉放入载箱里,机口套上塑料袋(塑料袋为两头通的),大家从视频看到一段已经用塑料扎带扎起来。然后填充机进行填充(气缸推出将肉挤出)。工作人员把填充好的袋子另端再扎好,由于袋子比较厚,肉填充进去,同时气体也进去了!工作人员还要拿扎针插孔放气!一天下来人员很累,特别是好几斤的肉要搬来搬去!现在寻求后续扎带,排气,搬送能用自动的方法完成!请大家帮忙提点一下,谢谢!可能说的有些乱,后续发图示意一下,谢谢!

楼主:
求助的是:袋子填充满后,1.人工扎另一端的袋口(需要把肉填实,2.人工把另一端袋口往里面拧),3.以及扎洞排气(视频上是扎孔),以及4.搬送动作,用自动化机器完成。人只要把袋子套上填充机就完事了。

楼主:
有了些想法,总是感觉有些问题

楼主:
愚见如下:1.一端袋口用气动铝钉机(食品级的铝钉)扎好,人工把袋子套在填充机上!将袋子扎好的一端放在夹紧机构上。
          2.设备将套的袋子端压紧,进行填充
          3.填好后,自动将袋子口夹紧,电机转动进行填实在,达到一定扭力电机停止,气缸推动气动铝钉机到位置(要两个气缸,下推和左推)进行扎口。
          4.两端夹紧机构松,袋子在导槽内滚动,槽内布满尖钉子( 为了怕伤人,钉子区域加保护罩)
           5.直接送到框子里 。
     这段过程听的都累,造价不菲哦。各位兄弟有什么更简单实用的方法,最好能直接买的东西(减成本哦)

楼主:
顺便请问下,在潮湿的环境下。电机是怎样防护的?防水电机我问了好些人,都没有!

网友(2012-07-05):
呵呵 上海的?可以交流一下 这个东西,研究过

网友:
视频上是灌装,后面是气动拉紧打卡,但是前道工序到后道工序时,需要扎孔排气。你说的方案中,加紧机构可以用,但是一定要考虑套袋方便。再一个,带需要灌装前打孔,而非灌装后打孔。这一点,其实市面上可以定做这种带的。或者做一个打孔工具,灌装前打好孔就可以了。这个机器如果要提高卖点,可以解决分体机构的弊端。现在要人工抓住带灌装后,然后拿到打卡机处打卡。如果流畅的加工,至少要两人配合。如果将人工套袋及将机器串联解决了,那机器完全一人操作完成。那样就有卖点了。

楼主:
谢谢,大虾提点。打孔之所以放后道工序,应为之前打好后,肉品填充会飞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提点。打孔之所以放后道工序,应为之前打好后,肉品填充会飞射出来。

如果放在前道工序,那拉紧打卡会因为里面有空气,放出后造成填充不实的问题。我们做过,试过机。拉近打卡后密封效果非常好。只打空气袋也不会跑出空气的。再有,这种机器一般是做羊肉卷,肥牛卷的。填充的材料为肉块,即便挤出也是微量的。不影响产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