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检测在企业的应用调查,说说你们企业是怎么利用的~

楼主(2012-04-26):
无损检测在企业的应用调查,行业本就比较狭窄,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推广无损检测在国内行业的应用范围!

网友:
我坐个沙发先

网友A:
铁路行业的无损检测主要使用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超声波探伤主要用在轮对和钢轨上。磁粉探伤用途较广。大概是轮对,轴承外圈,制动梁滚子轴,侧架,摇枕,钩尾框。发展趋势是超声探伤已由单通道的A超向多通道和相控阵发展,有3家在做。磁粉探伤北京磁通是行业龙头。但实际上射阳的磁粉探伤做的也很不错。但是被。。。。。。。。。。。不愿多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路行业的无损检测主要使用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超声波探伤主要用在轮对和钢轨上。磁粉探伤用途较广。大 ...

看来小鸟同志确实很了解这个行业,对超声轮对的检测还是比较熟悉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游客

网友:
呵呵,过奖啦。

网友(2012-08-04):
除了涡流没用到,其他的都有使用!我是铁路行业的

网友:
无损检测是设备安全运行的保证。

网友B(2012-09-10):
我们公司无损检测只用到两种,一个是磁粉,另一个是超声波,都是用来检测焊接件的一些关键焊缝,和阀块内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无损检测只用到两种,一个是磁粉,另一个是超声波,都是用来检测焊接件的一些关键焊缝,和阀块内部 ...

我们公司和你们一样!

网友(2012-10-25):
焊接质量的检测,我们用的是超声波检测

网友(2012-12-22):
我们这里主要是生产起重机及配件的,用到的就是超声波、射线、磁粉和渗透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