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画曲面的困惑——简单的一个曲面不会做,UG白学了。

楼主(2012-04-26):
  今天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前我都是实体造型。现在想用曲面造型。结果刚开始就出现问题了。请各位解决啊!我没有师傅的.....苦闷啊!上网搜的都是曲面怎么生成实体的。郁闷啊!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一个圆,拉伸成曲面管。我怎么老是做出实体啊?是进错模块了吗?我进的是建模模块。

网友(点评):
建模的基本环境是设一下就好了,设为曲面拉伸出就是曲面,设为实体拉伸出就是实体。或者每次拉伸半个圆,也是曲面了。或者拉伸出实体后,抽取一个曲面特征也可以。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

网友A:
建模的时候不是有个选项么,选曲面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的时候不是有个选项么,选曲面就ok

  我是UG4.0版本的。用的是快捷键Ctrl+M。直接就是建模了。从来都没有初始化这个选项啊!
  倒是在加工模块里有这个初始化窗口。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原来是要点击一个三角箭头的。我从来都没有点过的。呵呵!

网友:
 多看看特征介绍吧。。。。。里头有很多细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帮助,软件自带的帮助应该算是最有权威性的了吧。

搞过那么多软件,只有CAXA有自带的帮助文档。UG,尤其是UG4.0版本的我还真没有发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过那么多软件,只有CAXA有自带的帮助文档。UG,尤其是UG4.0版本的我还真没有发现过。

另外安装的帮助文档啊!还是不错的,4.0的感觉很好,后来新的就有点跟不上那种链接了,感觉是不是我太笨了

网友:
只能说 楼主 你要加油啊

网友C:
你这ug怎么学的.......................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

网友:
很简单~UG拉伸的时候选择片体!不要选择实体,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ug怎么学的.......................

  自学....工作中遇到什么不会的就钻研,就问。其它的就没有去了解掌握。因为不需要,而且也没有那个功夫,所以不去学。现在是要用曲面造型了不用实体了,所以就连基础的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