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模型显示问题

楼主(2012-04-26):
图形不拉近时,框内面有隐身线,

图形拉近后,框内没隐身线,
这个模型零件之间没有干涉,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什么关系吧

这个能解决吗

游客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下,加速全开,

网友B:
可以隐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隐藏的

不是

网友:
没看到隐身线

网友:
就没看懂什么问题

网友C:
孔显示问题,如何解决???

游客

网友:
隐藏注解,菜单----视图------所有注解点掉.也可以从视区上面的"眼镜"图标里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显示问题,如何解决???

这个隐藏注解好了.
至于lz的问题,则是要调节图象品质方面的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零件压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