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6.3mm拉直细铁丝两端倒角

楼主(2012-04-26):
现有直径6.3MM,长度250MM拉直细铁丝,两端需要倒成半圆形,要求不高,只要有大点的倒角就行。现在我们用桌上车加工,但效率太低。有没有增加速度的方法,或设备?最好手持工件操作的设备以增加速度,请各位知道的赐教,谢谢

网友:
放在普通的钻床上就可以倒角了

网友:
批量是不是特别大呀?绝大部分床子都可以干的

网友:
你这东西不大,如果批量不大的话,拿到砂轮机上一磨就行了,反正没有要求!

楼主:
就是批量大啊!一个月十几万,所以要效率!车床太慢了!不知道有没有专用设备

网友:
做定位夹具有磨床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