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换上之后,折弯机自动往上走

楼主(2012-04-26):
我们的折弯机的换向阀坏了,前两天换了一个,换上之后,折弯机的刀手动提起后,不再附加别的动作,结果刀就自己很缓慢的往上走,不知是何缘故?
请各位高手给予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方便上传液压原理图吗?

网友A:
折弯机的提升油缸活塞杆是向上伸出还是向下伸出?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附上图说吧

网友:
查看一下是否用了H型电磁换向阀。

网友:
是阀的泄漏太大了,自动冲出去了,呵呵

网友:
查一下新旧换向阀的中位机能是否一致,还有如果是电液换向阀再查一下液椌形式
感觉是以上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的阀有问题,建议换原厂家原型号的阀,就好了。

网友B:
阀装反了

网友:
第一你的阀机能和以前的一样ma 看看是不是回油有背压!

网友:
我们也发生过这种事
原因就是同型号的阀,我们必须买原厂家的,其他的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机的提升油缸活塞杆是向上伸出还是向下伸出?

活塞杆是向下伸出的,都感觉是阀没有动作到位,可这可是新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装反了

阀装反过,而且是和下面的阀座不匹配,结果阀都飞出去了,太危险了

网友:
是板式连接的吧 ,原厂的阀也可能拿错 ,核对换向阀的中位机能,另有原理图才能有根据的帮你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没图大家只能根据经验帮你分析,想解决问题发图上来

网友(2012-06-04):
如果你确定你换的换向阀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新换的换向阀有泄漏。

网友:
你换的阀没有中位机能的 所以不需要换向自己就会走动

楼主(2012-10-15):
问题已经解决,是用的M型三位四通阀,开始装上的阀有可能阀芯不够润滑,或者是两边的小撞杆将阀芯撞不到位,有一定的缝隙,导致有泄漏;过了有两个月之后,待使用了一段时间后,阀芯和阀体磨合的差不多之后就都能到位。
之前怀疑是油缸内部有内泄,其实如果有内泄油缸只会往下掉,因为是垂直安装,有重力的作用。

网友:
现在购买的电磁换向阀有时会发生这种现象,阀芯对中不好,导致在中位时油缸也缓动,不稀奇。

网友:
1回油不畅,你是会一点,还是一直回到头!
2内泄,缸或者阀内泄
3换向阀的型号是否正确,中位机能和内外泄油

网友:
应该是换向阀的内渗漏太大了,或者是阀芯研磨的太厉害了。

网友(2014-04-11):
应该是你换的换向阀型号有问题。两个位反了。本人从事折弯机剪板机维修多年。

网友:
给个原理图看看,换向阀中位保压不好,有泄露

网友:
看看阀位机能是否和以前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