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安装轴承是否正确

楼主(2012-04-26):
图在这

网友:
看不懂,楼主轴承图示在那?

网友A:
轴承盖上端画错了,轴承没法装进去;当前情况下,轴端挡圈没用;左边的定位一般由轴肩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加套,或者有防尘要求的可以在轴肩上加套,当前的轴套如果是为了定位就多余了,也起不到防尘防杂物的作用。

网友:
看楼主图纸的上半部、显示轴承外圈完全定位、有这么个结构吗?怎么装进去啊?
下半部结构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B:
上部外圈放在槽里,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部外圈放在槽里,怎么装进去的?

请问该如何修改呀

游客

网友:
把左侧挡轴承部位去掉
轴向力只能向右,所以靠轴肩就能实现内圈定位
和下面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盖上端画错了,轴承没法装进去;当前情况下,轴端挡圈没用;左边的定位一般由轴肩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加 ...

这种情况下 不准备加端盖,靠轴用挡圈来进行定位,但是想不出来该怎么把它画好,我刚接触,水平实在不行

游客

网友:
轴向力只能向右,所以靠轴肩就能实现内圈定位 发表于 1 秒前
挡圈和轴承内圈有间隙怎么实现定位呢?

网友C:
首先说,楼主的图画错了,座孔上下不是对称的,上方多了一个挡边,这样轴承是装不进去的
另外,如果轴向力大的话,那么薄的挡边是不行的。
个人见解,请多指教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都是成对使用的,楼主最好把整个都贴出来,当然图纸也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楼主的图画错了,座孔上下不是对称的,上方多了一个挡边,这样轴承是装不进去的
另外,如果轴向力 ...

谢谢!上下不一样是我画错了,我的失误。。还有就是现在觉得加了个弹性 挡圈有点多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真的很感谢!

网友:
好好学买,天天向上。

网友:
这什么烂结构啊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除了大家所说的画错了,还有润滑和防尘的问题没有解决,外圈的安装和定位也没有解决,内圈组件和外圈最好留点游隙,不然轴承很快就失效了,不知道你转速和载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