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路的问题

楼主(2012-04-26):
solidworks布路
最近刚开始学这个管道的插件,遇到了步路的问题布知道怎么解决。
我看帮助里面指导教程是这样写的:

  • 单击编辑零部件 (装配体工具栏)。

编辑焦点该回到顶层装配体。
  • 保存此装配体。
  • 单击观阅步路点 (视图工具栏)。
  • 用右键单击调节器顶端配件上的 CPoint2 然后选取开始步路

    在系统自带的装配图中这样操作都没问题
    可是在自己画的装配图中想在两个接头自己加一根软管为什么就是不行,没有  开始步路 这个命令,是不是自己画的接头不能步路还是所处的环境不对
    搞了一个早上了,求solidworks大神指导  不甚感激。

楼主:
这个图片不搭噶的  就是指导教程里的按钮

网友(2012-07-05):
你要在你自己的接头上建立连接点才行,CPoint。

网友:
首先,你要把routing插件开起来,然后才能步路。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887是我以前发的一个图,有兴趣看看。

网友(2014-04-14):
管道设计是讨论的盲区呀,论坛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期待高手 大侠出来分享下你们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