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的倒角部分怎么干?

楼主(2012-04-26):
我是新手,接了个小活,请看看R2的倒角何干才好

一共有三个倒角。用什么刀具好?

网友:
普通车床还是数控机床?

网友:
棒料,筒夹夹紧,一刀到位,割断,调头,夹紧,钻孔,铣底平面,我说的是数控。

网友:
楼主是普车吗?要是用数控的话那就好弄多了,加工中心跟方便。

楼主:
这个活用普车可以吧?

网友:
你去磨一把R2的圆弧刀,手摇着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零件不是很难啊。用数控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