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自制弹性刀杆图纸或图片

楼主(2012-04-26):
求一个自制弹性刀杆图纸或图片。用来上白钢条的。主要用来割断和挑 梯螺纹

网友:
这个简单啊,你拿个90度外圆废刀杆,把头去掉,在上面铣个槽子就好了,你多厚的刀片就铣多大的槽子

游客

网友(2012-08-03):
我做过一个,没用弹簧钢,结果一压下去就回不起来了
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以前做过。选用的弹簧钢,先用铣床系的和刀杆那样。我是用线割在一侧割槽。大小刀片可以滑动。别太紧!

网友A:
这个给你

网友:
有成品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你

不错

网友(2014-01-03):
在网上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