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夹具设计

楼主(2012-04-26):
求钻孔夹具设计

工序图完整版.dwg

工序

网友:
中孔定位,设计钻模板,用钻套,中间压紧,注意钻模板与零件之间的间隙,方便排屑,上立钻,手摇钻孔,完事。

网友:
就钻这5个孔?不难吧,下面做一支架,上面做一钻模,钻模以内孔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
这和机床的主轴钻模一样吗

网友:
做个钻模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像2、3楼说的方法

网友:
2楼的前辈解释是在精辟啊!

网友:
外行人观点:
是不是还得分用什么设备加工呀.
感觉普通钻床和数控设备的夹具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钻模做的时候要根据你这个工件的装配件来定位,数量多的话用钻套

网友(2013-07-17):
初看比较简单,好像孔有要求啊,高度也有200多,做个支架做好固定,加工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