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固态继电器呢?

楼主(2012-04-26):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本人学机械设计的,但是偏偏遇到这样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侠不辞吝教,谢谢!

网友:
根据负载最大工作电流和控制电压选择固态继电器。

网友(2022-11-01):
固态继电器有电压控制和电阻控制的,要看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
固态根据负载的电流和电压、控制方式:电压、电流、PWM方式,常见类型为单相输出、电压控制,还有三相输出及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