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传动的钢丝,用什么比较好?0.7毫米左右

楼主(2012-04-26):
请问大侠,用于传动的钢丝,用什么比较好?0.7毫米左右。

楼主:
顶一个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拉?扭????

是拉!!带动轮子

网友:
带动轮子!就是要转圈圈啦。汽车的电动车窗就是用的这种传动方式,不过0.7也太小了吧?就见过这样子的钢丝蝇。你还是用其它的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