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来了一台机器,电控柜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2-04-26):
   从德国来了一台机器,电控部分是放在单独的电控柜中的。今天想把线连接一下。但是电控柜没有孔将线引出,因为要引出的线比较多。所以求助一下做电气的大虾们,指点一下:

是需要钻孔呢,还是有其他的标准方法?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的电流比较大,是160A的。所以我在想,这么大的电流应该不会直接用那种工业插头插到插座上吧? 那是不是要用合适的线?自己计算是大概每相的线要10mm粗的那种,将其直接连接到厂房的总进线处?

   懂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控柜底下挖沟槽.....

网友:
160A 10MM????
160A,380V的话你至少用35平方的线...........
德国的设备还不至于到电源孔都不会给你做好的吧.
你再仔细看看柜子四周,可能有板给盖住,德国的设备密封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一点不明了?160A的电流怎么就要用10MM粗的线了?我听说是每6A用1平方啊

楼主:
谢谢老鹰的评分。明天我上几张照片,把电控柜内外全部来几张,大家一起来看看。因为明天就要动手接了。

网友:
98年我操作过一台俄罗斯8米数控立车、配的是5个西门子控制柜,柜与柜之间的连接线、进出柜的线都是从地沟里面走的......

网友B:
估算的方法是有口诀的,经验的大家看看啊: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说明: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另外如果按室内记住电线6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电流不超过10A就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选择1.5平方的铜线或2.5平方的铝线。 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较合适,10-50米,3A/平方毫米,50-200米,2A/平方毫米,500米以上要小于1A/平方毫米。

游客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热心人
大侠是有心人

网友:
7楼的经验真好,正好有设备安装需要选择电缆的规格,谢谢!

网友:
根据使用条件,电缆的型号,相差很多的。还是查手册吧。

网友:
一楼是正解,用沟槽走线;至于电缆,10平方貌似不够

网友:
柜底用槽钢做个支架垫高,把柜底板拆卸掉,你想接多少线都没问题,注意防水,防鼠

游客

网友:
谢谢!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如你所述。我已经把线引出来了。

网友:
他那是放在平台上的 !!!线在下边走

网友:
可以根据手册查找电缆直径,但得注意一些条件,像穿管,长度等,10平方肯定不够使,关于出线:1)可以在电柜的下方加密封的两块板贴上阻燃的胶条(软的那种),电缆都可以从密封的胶条出出去
2)电柜打孔,用锁紧接头密封住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
柜子底部的盖板就是出线口,楼主没在工厂安装过设备吗?要用槽钢焊个底座把电控柜用螺栓固定在上面然后通过电缆沟或者金属线槽把电线引到设备上。

网友:
好好的看看图纸,国外的设备资料都很详细的,对配电系统和线路的要求都会有明确的说明的。而且国外的设备对线路的要求都余量很大。

网友(2013-08-09):
电柜底部开洞

网友(2013-10-14):
明明在柜体照片的下部有黑色的电缆下沉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控柜底下挖沟槽.....

二楼正解,电缆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算的方法是有口诀的,经验的大家看看啊: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给 ...

讲的很透彻,我学到了

网友:
我来说吧, ,。。盘柜最好用槽钢做个基础。抬高个20CM。柜应该是后出线的。电缆走桥架。你把后边的灰色的盖板(二块)给卸了。还有底板。都卸光了。等电缆都 放好了。你的发的图片上电缆放的也不对。不能这样走的。都要从底下穿 。线接好了。再用绝缘板加防火泥堵吧。德国人设计的都 是三线五线制的。零线跟地线分开。因为有涉及到PLC。的公用端接地。如果PLC调试过程中会出现公共端不为0V。有感应电的话,再地线跟零线短掉。160A的进线。最好是35平方的电缆。

网友(点评):
正解 走槽钢 电缆35平,最好是江南的。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2013-12-04):
看样子是威图的电气柜。。最好不要自己钻孔什么的。。德国的机子电气布线设计的很规范。值得学习!$ E( o9 J7 K- }.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