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表面不镀铬不镀锌,又要防腐蚀赖酸碱

楼主(2012-04-26):
铁板表面不镀铬不镀锌,又要防腐蚀赖酸碱,请问高人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热喷涂是否可以

网友:
可以做达克罗处理,如果酸碱度高的话建议做特氟龙

网友:
你这是应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凭空想的就没什么意思了

楼主:
腐蚀比较严重的的方,要求有硬度,抗磨损

网友:
特氟龙处理比较好,不过价格很高

网友:
特氟龙处理,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磷化处理加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化处理加封闭

非常感谢!有什么工艺上的要求?

网友(2013-03-17):
酸碱度高的话建议做特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