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食盐(粉末)定量分料机械,求助

楼主(2012-04-26):
这个是小弟的毕业设计,希望网友们多多指点给予帮助。
内容描述:
主要技术参数有:
称重范围:50-200g(可调)
称量速度:60包/分钟
称量精度:±2%

参考一些资料后拟定的方案:集中称量、离心分装。
总共三个模块1、供料 2、称重 3、等量分装

1、螺杆填充供料

          (教材上的图片)
2、桥式传感器挂上个自卸料料斗进行称重
3、离心盘旋转离心等分

        (教材上的图片)

   (某专利文件图片)

总体上不复杂,但我只是个菜鸟缺乏经验所以设计上下手还是有点吃力
实物不要求做,但还是希望能有较高的可行性,所以有些想不太明白的地方问下网页前辈们。

问题:
1、螺杆供料模块
这个螺杆的设计需要注意什么?(我是想着反正是小机器,直接车加工就能搞出来)
这个螺杆怎样和出料部分的圆柱保正同轴,只凭料斗仓的安装?他们之间的间隙怎么选?
料斗出料口都有个类似卡箍的东西,这个出料口部分有没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设计资料供参考?
2、最重要的离心等分机构
离心盘具体怎么设计,只找到简图,太抽象了
离心转速要怎么取?离心盘径给多大?离心盘上需要一些像树叶的叶脉一样的东西吗?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两个问题:求垂直螺杆供料机的出料口部分和离心等分盘的详细设计资料。

希望前辈们多多指点,给予帮助谢谢!
本人邮箱:hduedu@163.com

网友A:
l螺杆的加工及其讲究,精度要求高,螺旋的叶片的旋向,还有和主轴的连接用反牙的细螺纹
料仓的加工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如若加工工艺错了就会造成变形!!!

网友B:
螺杆供料现在用的很多。以伺服电机驱动。精度高,速度快。有专业的生产厂家来选型配套。

游客

网友:
断刀大侠,可否提供螺杆的加工厂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螺杆的加工及其讲究,精度要求高,螺旋的叶片的旋向,还有和主轴的连接用反牙的细螺纹
料仓的加工工艺也是 ...

感谢指点,我这个不要求做到生产级别的,量程很小机器设计的会比较迷你。
请教下在这个行业内    螺杆和料仓怎么加工出来的?
还有锥形料仓和螺杆的相对位置怎么保证?

网友A:
螺杆是先加工出螺杆的叶片,在车床上刻线,再按线焊接叶片
料仓是卷板机卷处来的,但要熟练的钣金工才能加工出来!
主要靠主轴的加工精度了!一般留的缝隙为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杆供料现在用的很多。以伺服电机驱动。精度高,速度快。有专业的生产厂家来选型配套。

断刀大侠你好我受知识面限制,上不了伺服,而且机器挺小的,想尽量往低成本上靠,动力这边想用普通的减速电机带编码盘、小型离合器和制动器,不知道是否能达到使用要求。

我现在设想的一个称重流程:
1.快速速加料至预设值的90%(容积式,码盘控制螺杆圈数)
2.停止加料,称重,计算剩余重量对应的体积确定螺杆圈数
3.快速补加料(容积式,码盘控制螺杆圈数)

容积式补加料产生的误差会在离心环节被等分掉

前辈帮我分析下可行性,提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是先加工出螺杆的叶片,在车床上刻线,再按线焊接叶片
料仓是卷板机卷处来的,但要熟练的钣金工才能加 ...

前辈好,继续请教
像篮球那么大的料仓有除了卷板机外的别的方法加工出来吗?
料仓的锥形部分和底下圆柱部分的连接怎么处理的?一体的吗?
螺杆和圆柱料仓间给的缝隙有什么讲究没(大了会漏料小了怕卡死)1-2mm通用吗?
如果主轴精度足够,那是不是只用在安装料仓的时候调整其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缺乏经验进行设计就是扯淡啊,问题一大堆解决一个出来n个

网友:
是的,所以要在车间多实习,多请教才能累积经验和知识!!!

网友A:
那个专利图是量杯式计量秤,容积式称量!你可以看看网上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专利图是量杯式计量秤,容积式称量!你可以看看网上的图片!!!

不是的吧

顺带问句,导管和锥形料仓连接处一般有个卡箍一样的东西,具体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可以快速卸下的快装接头啊!

网友B:
给点建议:
1、±2%的精度不算高。盐颗粒的均匀度也是很高的。所以,用量杯式的应该可以达到。
2、如果有成品的计量装置和包装机控制装置,最好是用成品的,省去很多的麻烦。
但是如果因为是毕业设计,不考虑实际生产,哪就另说了。

网友C:
说实在的,给料秤重你完全可以不这么做,这么做加工难度大,效果也不好,虽然说容积秤量可以保证你的精度范围,可是,那毕竟要求结构,所以,我感觉还是用传感器方便,就算算成本,也没用传感器好,就离心分料这个最适合你这个项目,你就要这一点就够了.你的物料是食盐,比重有点大,用这个蛟龙给料电机小了也很吃力,所以我建议你可以考虑震动给料.加双桥秤量仓,在配离心分料,几口的,就根据你产量要求了,不过轻松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实际应用的大都是量杯式,大圆盘旋转(上有6个量杯,容量可用丝杠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快速卸下的快装接头啊!

导套和锥形料仓还是可分离的?。。。。我一直以为是焊死的干嘛要卸下他?更换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点建议:
1、±2%的精度不算高。盐颗粒的均匀度也是很高的。所以,用量杯式的应该可以达到。
2、如果有 ...

我也觉得食盐这种颗粒状的粉末还是挺适合量杯式的洗衣粉之类的估计就够呛,不过也做到这里了不好再改了

感谢断刀大侠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给料秤重你完全可以不这么做,这么做加工难度大,效果也不好,虽然说容积秤量可以保证你的精度范围,可 ...

感谢前辈的意见,食盐比重是挺大的,电机选型这边没有实际经验也很难根据理论计算去挑合适的功率我找了下振动给料有很现成的产品,而且有微型的,挺适合我这个题目的,不过我做到尾声了,也不还再改了,谢谢前辈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应用的大都是量杯式,大圆盘旋转(上有6个量杯,容量可用丝杠微调)。

您好,请问下,像密度变化较大的粉末,像洗衣粉,奶粉这些实际生产上也会是选择量杯式吗?

网友(点评):
洗衣服震动下料,奶粉螺杆下料

楼主: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
食盐用螺杆?不合适吧

网友E:
楼上大侠说的对,食盐较硬,已损坏螺杆。先计量食盐这种流动好,比重变化不大,到都采用容杯式计量方式,双层套式容杯,可调整容积来计量。2%计量精度没有问题。食盐可达到1%以内。想奶粉,颗粒小,不易流动的,用螺杆计量。

楼主(2012-05-29):
引用 网友E:
楼上大侠说的对,食盐较硬,已损坏螺杆。先计量食盐这种流动好,比重变化不大,到都采用容杯式计量方式,双 ...

明白了,没经验没办法,已经按照螺杆的做了,不过也只是做做毕设,听了你们讲的,螺杆的确不是很适合,而且机器给做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没经验没办法,已经按照螺杆的做了,不过也只是做做毕设,听了你们讲的,螺杆的确不是很适合,而 ...

这不能怪你们。怪也要怪你们的指导老师。哈哈。估计他都不知道这些吧
哈哈

网友:
可以实用吗?

网友:
螺杆的加工及其讲究,精度要求高,螺旋的叶片的旋向,还有和主轴的连接用反牙的细螺纹
料仓的加工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如若加工工艺错了就会造成变形!!!

网友F(2017-04-13):
能求个师兄联系方式吗?我现在毕设也做得这个,,定的方案和你一样,真的不会算,纠结的细节好多,好煎熬,求师兄帮个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求个师兄联系方式吗?我现在毕设也做得这个,,定的方案和你一样,真的不会算,纠结的细节好多,好煎熬, ...

邮件收到了,特地回来看一下我到底发了什么帖,后续会邮件与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