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车床(也叫圆钢剥皮机),能达到5丝公差 ,光度6.3?

楼主(2012-04-26):
这个设备专门给长轴剥皮的 ,工件不旋转只是进给 ,刀具旋转车削 。
问了厂家 ,说是能达到5丝公差 ,光度6.3  。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或者用过的兄弟。

网友A:
走心机?走心机主轴也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走心机主轴也转呀。

不是走心机 看这个你就知道了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z3z26w3oJU/

网友B:
无心车床俗称扒皮机,是用于加工光亮圆钢材的,多用于钢厂。加工时工件(圆钢)不旋转只做轴向移动(走刀),刀盘旋转,四把刀同时切削加工。可以达到你说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精度,这是我过去设计的扒皮机图纸(刀盘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心车床俗称扒皮机,是用于加工光亮圆钢材的,多用于钢厂。加工时工件(圆钢)不旋转只做轴向移动(走刀) ...

不错 很专业

那不是毛坯进给吗 应该直线度会不行吧 就像竹节型的 因为随着毛坯的外圆跳动而跳动,料不直车出来还是不直 料扭曲 车出来还是扭曲 请教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保证圆度保证不了圆柱度,本身要求也不是很精密

网友:
走心机?走心机主轴也转呀

网友:
这设备没有见过!看上去蛮不错!

网友(2013-12-18):
弯曲的加工出来还是弯的,一般的料粗糙度能到3.2,我们公司就是生产无心车床和矫直机设备的,我的QQ454357030

网友C:
这东西的效率应该蛮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的效率应该蛮高的吧!

嗯 一分钟加工速度五米十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的效率应该蛮高的吧!

嗯 一分钟加工速度五米十米的吧,我们就是生产这个的,有什么疑问可以打我电话18553533415

网友:
类似于旋风铣吧

网友:
我公司有一台也是这样原理的.材料不转.刀具转,还是瑞士进口的.精度也很高0.01吧.
但它的原材料是用卷料的.先校直再加工.适用于加工直径6以下的零件.

网友(2014-04-02):
无心车床都用这种扒皮刀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2625339663.6.jzSIqd&id=36729104213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2014-06-01):
引用 网友B:
无心车床俗称扒皮机,是用于加工光亮圆钢材的,多用于钢厂。加工时工件(圆钢)不旋转只做轴向移动(走刀) ...

你好,能请教一下无心车床是怎样调整刀具进给量的吗,方便的话给个带说明的截图吧或者CAD文件也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心车床俗称扒皮机,是用于加工光亮圆钢材的,多用于钢厂。加工时工件(圆钢)不旋转只做轴向移动(走刀) ...

请教这个调刀是怎么调的呢?看起来跟旋风铣的工作形式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很专业

那不是毛坯进给吗 应该直线度会不行吧 就像竹节型的 因为随着毛坯的外圆跳动而跳动,料不 ...

粗加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一分钟加工速度五米十米的吧

直径在50毫米左右只能达到10米左右 别忽悠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