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化斑怎么处理?

楼主(2012-04-26):
厂里上了一台轧机,往机后轧制时,会带过去很多乳化液,然后就形成了乳化斑,机后有一对挤水辊,上下各一排吹扫,效果不好,挤水辊甩水厉害,轧制速度一般900米每分,各位有什么好意见,谢谢

网友A:
你什么轧机啊?有900的速度,用橡胶挤压辊试试,我原本开森吉米尔二十辊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轧机啊?有900的速度,用橡胶挤压辊试试,我原本开森吉米尔二十辊轧机。

1450轧机,二重的

网友(2012-06-06):
900米每分钟?每小时50多公里?

网友(2012-07-14):
你们轧普钢吧

网友:
1:是否另一个方向乳化斑明显不多,那么我建议你先进行出入口比对,看初始设计方面出入口吹扫架设是否相同,吹扫设备到辊缝的距离是否相同
2:吹扫角度调整,吹扫力度测下,看有多少压力。乳化斑出现位置集中在哪个位置,检查对应位置吹扫是否堵塞